试拍2(侨港)

楼主(2013-12-30):
我黑狗3录了3分多钟700M直接穿土豆才传的一个超清。用什么软件转换到土豆才可以【原画】?? 还有码率什么参数如何调
http://www.tudou.com/v/e3EiHl7gEJ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原画应该是土豆不转码 直接在线播放源文件,因为即使再完美的压缩,也会对画质进行影响,既然叫了原画这个名字...就应该不损画质

3分钟700M 在线看原画的会很卡,需要50M左右带宽才能流畅播放,目前国内家用宽带一般也就8M,所以 土豆就不提供了。

楼主可以用软件压缩成RMBV格式,对画质影响很小,并且3分钟视频可以压缩到50m以下。

网友:
压缩软件楼主可以用“格式工厂” 挺不错的。

网友:
樓主拍得很美...不过下次左轉右轉及向上向下慢一点好了...有点頭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画应该是土豆不转码 直接在线播放源文件,因为即使再完美的压缩,也会对画质进行影响,既然叫了原画这个名 ...

我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传了也不得?那要怎么压缩才行…

网友:
拍的不錯很好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