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2周爽飞105涵道J10之后 出现了奇怪的问题,附视频。

楼主(2013-12-30):
连续爽飞了2周的105涵道J10。电调一直设置不了反推功能。设置反推之后电机确认电池嘟嘟嘟嘟嘟嘟6声后再嘟一声确认,然后就一直嘟嘟嘟……每隔2秒就响一次。基本上排除了所有关于控和接收的问题,就是搞不好。回复电调默认以后也能正常使用,就是没反推 心想反正能正常飞所以就一直没理它。今天去飞J10就开始很奇怪了,  第一次滑跑准备起飞时听到油门好像有点虚焊的感觉,立即停止了起飞。然后地面测试了一下,油门最高也没问题。然后没在意 就准备继续飞了。上天之后发现动力有点不足,才转弯虚焊的那种感觉又来了。涵道秒停。感觉突然就失去动力。接着又秒转,突然又有了动力。
连续出现了几次。还好不是在起飞过程中出现 要不绝对要炸机的。
发现不对,立刻准备紧急迫降了。第一次太远迫降没成功  第二次硬着头皮给降下来了。降落有点重 所幸起落架非常给力。基本无损。就是擦了一下尾磷。
     下地后地面检测 基本上排除 虚焊、以及接收信号或者失控问题。
联想着我这个电调一直没法设置反推。又一次让我再次怀疑电调的线性问题了。。。
有点后怕啊。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视频这可能会是什么问题??视频里听声音很明显有种断续的声音。

网友A:
求科普。。反推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科普。。反推是啥意思?

反推是十月航空105j10的一个亮点  就是涵道反方向转动 可以倒车
   用于降落减速用

网友:
。。。就是双向电调呗。。。 好吧
感觉空气刹车比较爽

网友B:
會不會是天氣太冷,電池失溫導致電池放電效率大減,最近我飛也是這樣,80%油門還OK,一但全油門就好像缺相一樣斷斷續續,也不是每次都會發生。把電池預熱然後拿一片隔熱材料作保溫看看有無改善!

网友C:
以前我飞YAK130也有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接收机问题,可以拉距试试看是否有延迟问题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起落架会自动打开/收起

网友:
在广东应该不至于会有电池低温问题。。。。。。。。。

网友:
新手疑问,空气刹车什么东西

网友D:
怎么不用设置卡,设置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天氣太冷,電池失溫導致電池放電效率大減,最近我飛也是這樣,80%油門還OK,一但全油門就好像缺 ...

应该不可能是电池低温问题  我们当地温度是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用设置卡,设置下比较好。

设置涵道反推 就是用设置卡设置的。反推没作用才用设置卡恢复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飞YAK130也有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接收机问题,可以拉距试试看是否有延迟问题

降落之后就在地面拉过距离 大概离了500米以上 测试 各方面均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危险啊

有点后怕

网友F:
J10  LZ用多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J10  LZ用多大的电池?

PNP版本的120A好赢定制版本

网友G:
也就是高手能完成这样的迫降,要是我,就等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就是高手能完成这样的迫降,要是我,就等炸了

你太看得起我了 这个降落重了。

网友H:
觉得应该先从接收查起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觉得应该先从接收查起走。。。。。

落地以后已经在地面拉距 检查过了 不是失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J10  LZ用多大的电池?

DUPU 5200 40C    重832G   去掉垂尾 还去了配重铁块

网友:
围观中等高手解答

网友I:
  电池死掉了 电调保护的时候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死掉了 电调保护的时候就这样

视频里看到的是很短时间的停顿   不是电调电流过大保护的

网友:
前两天我出现推油前面有段没反应,后来又好了,也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J:
看着飞机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着飞机很爽

s是啊 这个飞机很漂亮。很爽

网友K:
6s电池中应该有电芯损坏了  你用电量显示器地面满油门测试电池 看是不是有电芯掉压很厉害

网友L:
最好用钳流表最大油门测试下电流,如果电流一会大一会小,电调问题,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好用钳流表最大油门测试下电流,如果电流一会大一会小,电调问题,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谢谢这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6s电池中应该有电芯损坏了  你用电量显示器地面满油门测试电池 看是不是有电芯掉压很厉害

这个问题排除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推是十月航空105j10的一个亮点  就是涵道反方向转动 可以倒车
   用于降落减速用

又学到一个名词:反推,谢谢啦

网友:
楼主水平了得  迫降的很有水平 期待楼主找到答案

网友E:
楼主,这满血复活的J10,你付了多少钱啊?贵不

网友M:
估计是电调不给力,就好像我飞我的飞翼,用40A电调全油门就会像你一样的情况,换60A后毛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估计是电调不给力,就好像我飞我的飞翼,用40A电调全油门就会像你一样的情况,换60A后毛事没有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涵道与电调的接头其中一条线插头送了。缺像行为。。
   继续爽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满血复活的J10,你付了多少钱啊?贵不

599  返厂重装而已。全新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