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 , H377 和 6050 挑哪个?

楼主(2013-12-30):
想入台小机机,学习入门操作。

大家价钱差不多,但如果从性能、操控感、耐炸度和维修费上说,
fBL100 , H377 和 6050哪个好呢?

有经验的高手们给点意见吧。

(不要跟我说暴龙150哦,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网友:
我最终选择的是6050,很稳定。 亚拓的150连炸两个尾电机正在送修途中。感觉6050太TM耐炸了。呵呵。

网友:
6050稳定性很好,非常耐炸,我的都大炸了二、三十次了,都没有什么问题,确实耐炸。FBL100的稳定性没有6050好,比较灵活,对新手来说比较难控制。

网友A:
FBL100跟377是使用直线舵机的,这种舵机一般都摔不坏的,适合新手玩;6050也很耐摔,但它使用的是传统壳子舵机,这种舵机不能摔太多,不然可能会扫齿,其实这3款飞机性能质量都很不错,哪台都好玩。

网友B:
刚入手的6050在一次小炸后发现一个舵机没反应了,以为炸坏了舵机,买回1个新的舵机换装上后还是没一点反应,估计是主板坏了,只好寄回给店主查修。这机子的质量看来不太稳定啊

网友:
100和377都是锤子桨 直线舵机  6050是普通桨 普通舵机

网友C:
新手,fbl一直用原配控飞,模拟器都才练了对尾,真机就没好好飞过。炸了不少,D7E高配头改好,刷suv估固件,论坛下了个别人fbl80的文件,飞100那个稳啊,停稳了脱控几秒都可以。

网友:
h377也不错!耐摔配件也不贵,新手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直线那两款比较耐炸,但是没有fbl80的动力好,简单翻翻还是可以的,熟练之后会想入80的。

网友:
我买的是H377

网友D:
6050的油门曲线、螺距曲线、D/R、EXP值都是可调的吗?

除了它自己的原配控,还有什么控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50的油门曲线、螺距曲线、D/R、EXP值都是可调的吗?

除了它自己的原配控,还有什么控可以用?

原配的控设不了曲线,用加装了7105高频头并刷了G大固件的D7E可控,且曲线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手的6050在一次小炸后发现一个舵机没反应了,以为炸坏了舵机,买回1个新的舵机换装上后还是没一点反应, ...

我的6050也是炸了好多次之后最后一次炸主板前舵机那个接口就坏了,也是接舵机没反应,可能是主板某个电子原件被烧了吧。

网友:
FBL100斜盘混控调小点飞起来很稳。

网友:
不过蓝飞翔的机机性价比也很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FBL100跟377是使用直线舵机的,这种舵机一般都摔不坏的,适合新手玩;6050也很耐摔,但它使用的是传统壳子舵 ...

6050的舵机已经改进了,好像是加大了吧,现在是超级耐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新手,fbl一直用原配控飞,模拟器都才练了对尾,真机就没好好飞过。炸了不少,D7E高配头改好,刷suv估固件, ...

6050停稳后可以脱控十几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6050的舵机已经改进了,好像是加大了吧,现在是超级耐炸

哦,6050的舵机什么时候改进的?我都不知道,现在的舵机真有那么耐炸吗?

网友:
澄星针对舵机及尾管进行了改进,舵机听说是加大了,并且尾管增加了斜撑,我入手的6050是改进后的,非常耐炸的,我都大炸了二、三十次了,都没有问题,最近这今天在练习倒退圆周航线,退得太快还是把尾管炸断了,我是新手,6050是我的第一个小直鸡。

网友:
個人主觀性觀感我會選6050,單看主槳沒有突出的重錘巳值回票價,缺點是控制器外型太科幻,三尖八角的!

网友(2014-04-05):
引用 网友E:
6050停稳后可以脱控十几秒呢

不会吧  我的新6050没这么好控

网友:
如果要坚持飞下去,就不要买有刷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FBL100跟377是使用直线舵机的,这种舵机一般都摔不坏的,适合新手玩;6050也很耐摔,但它使用的是传统壳子 ...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网友F:
同意25楼,不打算3d的话选择有刷稍微耐炸温柔一些,以后练习3d还是选择无刷吧。

网友:
建议你还是主流吧  977或者fbl   ··入个d10  什么机都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