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飞行姿态问题

楼主(2013-12-30):
本人刚做了一架ft的喷火,电机做了下拉和右拉 ,试飞发现飞机平飞的时候总是向左侧着身子,请问大神这是怎么个情况?是不是右拉不够?

网友A:
正常,前拉二战像真机都这样,反扭较大,起飞是向右给点方向舵,后轮起来就走直线了。

网友B:
方向舵微调修正。修正后可能还要稍微调下副翼,毕竟原型机戴上反角,模型应该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前拉二战像真机都这样,反扭较大,起飞是向右给点方向舵,后轮起来就走直线了。

在空中的时候情况有所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舵微调修正。修正后可能还要稍微调下副翼,毕竟原型机戴上反角,模型应该也有。

原来做过一个,也有上反角,这个做的时候故意把上反角改小了一点。没原来稳了。

网友:
右拉应该只是修正大油门猛拉杆的时候机头左偏问题。跟油门有关所以是调动力。
其他稳定飞行状态下都是调舵面和重心。

网友:
楼上对的

网友:
1、后三点,起飞时方向转左是正常的;
2、空中50%油左倾如果舵面都没问题的话,就说明右拉小了;
3、尽量不要使用舵面修正,不然滑行的时候右倾就出现了;
4、如果电机座已固定死,角度不好调的话,可以使用稍大KV值的电机,桨小一点,例如:原来的配置是1400kv8060桨,那么就换成1800kv7寸桨,这样可以弥补右拉不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