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花牌定速用高级模式吗?

楼主(2013-12-30):
花牌定速的两种模式区别到底在哪?

网友:
要用高级。普通的GOV.我以前看帖子,是出过问题的,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就是你明明设置的比如说45油门,但是输出的是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油门没有***推到定速油门设定值,以前我也碰到过,慢推油门发现转速超高,后来问老高,说得***把 ...

恩,我知道,我也看过老高这么说的,但是我最后还是用高级定速了,还是不错。

网友:
我很想知道,设置成高级定速之后,是不是0到100%的油门区间任意一个固定值都能定速,还是必须要在60%到100%区间的任意一个固定值才能定速。
话说我的普通模式75%,但是3D模式用82%就觉得比普通模式转速高了很多。
我的设置是开启了节能定速,定速增益P值为0.9,定速增益I值为0.3,是不是I值为0.5才更合适?450级别3S电,3600KV电机11T齿。

网友:
同求花牌定速设置的知识!

网友(2014-07-14):
我的花牌50A ,到现在也不会设置定速…………

哪位高手详细说明一下,照着那个说明书,弄不对,逻辑完全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