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船底 磨船底 补船底 磨船底 补船底 磨船底

楼主(2013-12-30):
第一次买mono壳,没什么经验,拿到手就装,装好了就知道跑起来偏左,怎么调都无效,准备动用用原子灰
不补不知道,一补吃一惊,看图

断阶后半部分线条,右侧勉强是直线

左侧明显是弧线。

船尾部分是整个扭曲的,左侧比右侧高了至少2MM
用原子灰补啊补、补啊补 补到最后这结果

多厚的一层啊。

补完以后试了一下水,我X,姿态好转,而且比以前更快了,已经全船离水只剩桨和断阶尖在水里,但是带了个新问题就是稳定性下降,静水时完美,但是自己划出的水波就足够他跳起来。

昨天下水,翻船后盖子莫名其妙掉了,进水沉船,只露个尖尖在水面。还好防沉做的不错,船盖也做了防沉,所有设备水里泡了二十来分钟,冬天没有游客划船,最后被一个游船管理员主动帮我捞回来,给了他二十块钱。捞回来以后倒倒水,擦擦干,加块电池一试,啥毛病没有,又跑了几圈才上岸。

网友:
这船壳变形的吓人的!

网友:
这便是一般MONO-1用防反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本身船的设计,设现在左弯可能没以前靈活了。

网友:
有点吓人。哈哈哈 谁的作品?

网友:
刮灰刮很好啊 很用心了

网友:
装船的时候 第一步应该是检查船底 我就是因为拿来就装 好配置也只跑了60+ 很粘水起滑慢 后来介的位置加厚了 现在船也是离水状态 问题跟你一样 速度上去了也就意味这损失了稳定性。

网友:
船极速过70了吗

网友A:
现在的船速是必须过的 436毫无压力 可惜船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船速是必须过的 436毫无压力 可惜船不稳

继续磨啊磨。

网友(2014-02-13):
这原子灰该有多重啊

网友:
楼主。不是这样去补灰磨底的。  说的人太多。你也听得乱7-8遭的。

网友B:
看船的跑姿去调。 速度是第一。在最***度调成平稳就可以。例如你船平时跑70KM的。那你要用个更强大的电机把船推向80KM  在80KM速度下跳平稳不跳不摆那就OK了。再换成现有动力再跑70KM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何不一只用超强电机跑。是因为特别耗电。
调整方法:  船底平不平肉眼看不到。就算看到也不真正的平。你也没光尺仪器去量2边角度的双等。第一步贴片选择要补的位置。边贴跑。贴第一次看效果。位置不对就换。 一般是用2CM  X2CM的0.2MM薄片贴在船底的后阶中后位置。(这是偏一侧跑的贴片方法)  。对左右摇摆的就贴前阶。和后阶。来回试那个位置出问题。  以前是在不同船速不同配置都要试调。磨底。 现在 就是用超高速先去磨调。
很多新手只想船更漂亮不想 磨底。 这只能中速稳定趴水跑。
调试一只船要需要很长时间的。天天去做试验。

重心前后的不同 。调出来的效果也不同。船壳的材料硬度不同磨底的地方不同。贴片只是找要磨或要补大概位置。

网友C:
mono-1比賽電是280g內...如果樓主用比這個重偏一邊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no-1比賽電是280g內...如果樓主用比這個重偏一邊不奇怪

感谢感谢
我这还真的只有400克左右电池,我曾经调整重心往右移,一直移到防翻舱不起作用翻不过来,但是跑起来还是歪一边

网友:
400g船斜一邊很正常..

网友(2015-03-20):
虾哥讲得好详细

网友(2015-11-13):
补这么厚,重了不少

网友(2019-07-03):
引用 网友B:
看船的跑姿去调。 速度是第一。在最***度调成平稳就可以。例如你船平时跑70KM的。那你要用个更强大的电机把 ...

请问,这个贴现某宝上有吗。搜什么关键词呢。 或者自己用什么材料做呢  谢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贴片,淘宝上有卖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