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41AP显示的圆圈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2-30):
新买的FY41AP,飞控和OSD是最新的1.21版本。在飞行中屏幕中多次出现由内向外或由外向内的圆圈,不知道有什么作用。请指教。

网友A: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U0ODc1MjIw/v.swf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2014-02-06):
锁定目标 请求开火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估计你说的是雷达吧,中间的点是你,周围的那个动态的是你的飞机,就跟***雷达一个道理

网友C:
说明书没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