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图传接收问题

楼主(2013-12-30):
新入一套AOMWAY的5.8G 1W 图传一套,接收带DVR的,因为自己的7寸显示器有5.8G接收,无法测试AOMWAY的接收,就用电视机来测试。
但是电视机一直无法显示图像,DVR接收可以录像成功,说明频率没错,接收信号也正常。如果是电视机的缘故,电视机直连我的摄像头也是正常的。
是不是AV OUT输出口有问题,还是AV线有问题,或者是我哪里设置错误了~~~

楼主:
群里讨论了下,可能是制式问题,回家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群里讨论了下,可能是制式问题,回家试试看~~~

AV线连接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线连接对了么

线我颜色是连对的,问了卖家,说有批线定义有问题,黄色的不是视频输出,白色才是,这个要回家试试了~~~

网友B:
AOMWAY的5.8G原来也想入一套了,质量如何啊?

网友:
视频线的地线没有连接吧、因为不同电源要连接接地、如果是同电源就不用
我测试过了

网友:
請問lz用aomway 的5.8g dvr 接收,看實時視頻有沒有感到延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MWAY的5.8G原来也想入一套了,质量如何啊?

只是测试了下是否连通,距离这些还没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测试了下是否连通,距离这些还没测试~~~

等测试好告知下,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