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神仙想请教下,在忽略价格因素的情况下,挂奶昔用5N ...
各路神仙想请教下,在忽略价格因素的情况下,挂奶昔用5N还是5R好?配什么镜头?

楼主(2013-12-30):
各路神仙想请教下,在忽略价格因素的情况下,微单
云台
挂奶昔用5N还是5R好?配什么镜头?
非常感谢!

网友A:
当然挂5R好. 5R可以装APP做定时拍照控制。5N要做定时拍照,还得装个红外定时拍照附件,增加飞机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