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 照相机快门 通过遥控器 控制

楼主(2013-12-30):
能有好的办法可以 随时随地通过电站 控制照相机快门按钮吗?

快门按钮 是点接触 不好搞啊  曾用过舵机 试着按动快门 不理想。 也曾拆开相机 用线想连接快门按钮线路 但不知开关线是否支持5v脉冲控制。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摩友 想知道的问题   大神 求解答

网友A:
不知sony微单能否遥控,想入套

网友:
是啊,如果微单上飞机上如何按快门拍摄

网友B:
用APM, Canon相机刷CHDK固件,自制USB快门线可实现用控上开关控制,也可用飞控航点命令控制

网友C:
红外控制不就行了吗,遥控器控制

楼主:
现在真不知道弄才好。

楼主:
录像到时 上飞机钱前可以手动按了再飞  降落在停止 但拍照 就 需要点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控制不就行了吗,遥控器控制

红外怎么控制啊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相机,, 若不知道旡可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怎么控制啊

例如nex-5n,可以买个红外遥控线,航拍用的那种,淘宝有,红外灯粘在相机红外接收口那里,线插到接收机上不用的通道,遥控器分配一个3段开关,可以控制拍照、摄像、无动作3种命令

网友:
有一种hdmi转av跟红外遥控一体的小玩意,但是太贵了,要500,还不如买200多那种单独转换的再单买一跟红外遥控线来的便宜

楼主:
相机我用的 前两年买的 理光 R10 打算  用它来拍 加眼

网友D:
红外控制要相机支持的

网友E:
最保险的方法是用一个舵机,做一个加长连杆,加一个快门线,用空闲的一个通道控制,把相机设成连拍模式,非常好用,如果有图传还可以监视画面,我用的是佳能G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控制要相机支持的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保险的方法是用一个舵机,做一个加长连杆,加一个快门线,用空闲的一个通道控制,把相机设成连拍模式,非 ...

高手啊。能否详细解说下。 舵机按快门? 连拍模式 那要拍多少张啊

楼主:
知道的兄弟 都来顶下嘛 让我们这些刚上到的摩友也 吸收点精嘛  跪求啊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手啊。能否详细解说下。 舵机按快门? 连拍模式 那要拍多少张啊

达到拍摄画面要求得位置,我一般拍一次连拍1分钟左右,能拍10多张。其实很简单,需要拍摄时,打开控制舵机的开关,连杆头压下快门线的按钮,拍摄开始(这段时间显示屏是黑色的),拍摄结束关闭舵机控制开关,快门按钮抬起,拍摄结束。红外线的和有线的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达到拍摄画面要求得位置,我一般拍一次连拍1分钟左右,能拍10多张。其实很简单,需要拍摄时,打开控制舵 ...

快门线? 你是指相机上面那个按钮吗? 那个按钮上面怎么用舵机控制呢  方便给我图解说下嘛  必顶你啊

网友F:
xa的舵机云台有配机械快门 正在用。微单的话有红外遥控快门线 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xa的舵机云台有配机械快门 正在用。微单的话有红外遥控快门线 在用。

不错 给力 羡慕啊

能上个图看看嘛 我想diy个

网友:
X宝上面可以找到,航拍红外遥控相机快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 给力 羡慕啊

能上个图看看嘛 我想diy个

再xa板块我的老贴有图~不好找

网友:
舵机控制快门,简单的很!

网友:
索尼微单都可以用红外快门的,不过那个东西还挺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门线? 你是指相机上面那个按钮吗? 那个按钮上面怎么用舵机控制呢  方便给我图解说下嘛  必顶你啊

档次高点的相机都有一个连接快门线的插孔,快门线是相机的一个配件,按快门线上的开关相当于按相机上的快门,半按对焦,全按开启快门,用舵机控制的是快门线上的开关,而不是直接按相机上的快门。看来你是摄影门外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门线? 你是指相机上面那个按钮吗? 那个按钮上面怎么用舵机控制呢  方便给我图解说下嘛  必顶你啊

档次高点的相机都有一个连接快门线的插孔,快门线是相机的一个配件,按快门线上的开关相当于按相机上的快门,半按对焦,全按开启快门,用舵机控制的是快门线上的开关,而不是直接按相机上的快门。我拍张照给你看吧,看来你是摄影门外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门线? 你是指相机上面那个按钮吗? 那个按钮上面怎么用舵机控制呢  方便给我图解说下嘛  必顶你啊

真好刚做了一个,给你参考下

网友(2014-01-29):
我的狗3+也面临这个问题,希望有大魔头指导下,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sony微单能否遥控,想入套

可以遥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627293958  好好找找这家就有

网友G(2014-03-31):
引用 网友B:
用APM, Canon相机刷CHDK固件,自制USB快门线可实现用控上开关控制,也可用飞控航点命令控制

看你的回复你应该是玩apm的高手,想了解一下详细怎么做法,还请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2014-05-09):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回复你应该是玩apm的高手,想了解一下详细怎么做法,还请不吝赐教.先谢了

会英文就看以下网站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common-cameras-a n d-gimb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