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代横向失控

楼主(2013-12-30):
我的一代出现这个问题已有四次了,分析好久都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前天下午在低飞时,突然它向右直飞过去,紧贴朋友的卷帘门,我向左飞行但反而它更向右飞,由于左边转速度快,它干脆翻个身让四个桨全部贴在卷帘门上,最后硬摔掉在地上。这种一样的情况出现多次了,有一次在高空的时候约30米高也出现过!起飞时我都是按标准程序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不出答案?

网友A:
楼主知道飞行器在空中的机头,机尾不? 主控方向或者电调插口有木有装错?

网友B:
看这种情况,有点像之前那个WKM的失控一样样的。

网友C:
是不是開啟了智能方向控制
可以試著重新校準!所有該校準項目

网友D:
是不是开启了航道模式,就是摇控左上角中间那个模式?

网友E:
楼主您好,您是在什么模式下飞的?有没校准过指南针?您当时的机头方向是朝哪呢?起飞前有没连接调参校准过遥控器?

楼主:
我的机头朝的前方,也就是与我站的方向一致,飞的模式是GPS模式,也事前校准了的。它是开始2分钟都飞到好好的突然出现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