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自燃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3-12-30):
看了一些锂电燃烧的视屏和图片,场面惊人,不知自燃的原因,想了解,并纠正一下日常使用过程中的恶习,以防万一。

网友:
过热 过放 过冲 刺穿 楼下补答

网友A:
其实就一个简单的解释,电流过大或者短路!

网友B:
短路 穿刺 才会把 别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C:
一些不为人知的因素

网友D:
沙发答得好,不过过热这事可能是放在太阳下的汽车里造成(!)也可能是短路。过冲已经确认肯定失火,刺穿或者说机械损伤,泄漏也是必定起火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网友E:
一般来说排除电池本身原因的话,摔过变形或者破皮才会有这些问题,或者不支持大电流的充大电流

网友F:
其中一个原因:内部挤压短路。。。我有一只电池就是炸过后变形,摸了一下里面发热了,就拆出那片出来扔了。。。

网友G:
看说明书

网友H:
充电电流,过大看我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I:
不管那种情况,根本原因还是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