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o 7e控,刷suv固件,能支持3段开关吗?》

楼主(2013-12-30):
请教,devo 7e控,刷suv固件,能支持3段开关吗?》
由于gale 固件不支持202协议,但支持3段开关
suv固件,支持202 协议,但不知道支不支持 3段开关,请有的朋友帮忙试下,看看拨动三段开关,通道模拟显示里,有变化吗?  谢谢了。

网友A:
你没有飞控吗
一般都刷g大的了
suv里没有通道映射检测设置吗?

网友B:
不知道,应该可以吧,好多牛人都实验过的

网友C:
貌似不支持吧,我改装件都买了,为了飞100,没改,直接耍su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飞控吗
一般都刷g大的了
suv里没有通道映射检测设置吗?

suv 里有混控设置的。但是不知道软件支持否?你没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应该可以吧,好多牛人都实验过的

只看到说不好用的,所以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不支持吧,我改装件都买了,为了飞100,没改,直接耍suv了。

100什么飞机呀?  我的是 伟力的小飞机 202协议的。   改造件,要买哪些呀? 买了,干啥不试试呀。到时也交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看到说不好用的,所以心里没底。

肯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的呀!

一定能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什么飞机呀?  我的是 伟力的小飞机 202协议的。   改造件,要买哪些呀? 买了,干啥不试试呀。到时也 ...

FBL100啊,协议好像和伟力929还是那款一样,改造件 就是 d7e加三段开关,2个长柄三档开关,几个二极管,d7e支持三段开关要gale固件,可是gale估计到现在还不支持fbl100的协议。现在刷了suv协议用了几天,虽然英文,也大概明白了。简单还是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L100啊,协议好像和伟力929还是那款一样,改造件 就是 d7e加三段开关,2个长柄三档开关,几个二极管,d ...

o , 是不是加三段开关后,接收要换成8通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o , 是不是加三段开关后,接收要换成8通道的?

不加开关也是8通。加了也是8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开关也是8通。加了也是8通。

要使用8通道,就要换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L100啊,协议好像和伟力929还是那款一样,改造件 就是 d7e加三段开关,2个长柄三档开关,几个二极管,d ...

suv 支持3段吗?

网友D:
suv的固件不支持3段开关,只支持4个2段开关,另外刷suv固件后是12通道的,通道数和2段、3段开关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suv的固件不支持3段开关,只支持4个2段开关,另外刷suv固件后是12通道的,通道数和2段、3段开关没关系。

我 接收器是6通道的  rx601  ,暂时不想换接收。能使用这4个两段开关吗?  麻烦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 接收器是6通道的  rx601  ,暂时不想换接收。能使用这4个两段开关吗?  麻烦告知一下,谢谢了。

肯定能,这个和通道数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肯定能,这个和通道数无关
用了一整天时间,翻完了对岸tuv的帖子,D7E最新固件3.2.5X加了三段开关也可以刷,不过有bug,只能用其中2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能,这个和通道数无关
是suv 固件呀。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