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老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3-12-30):
小弟想配个航拍四轴飞跃680(有什么好的机架也可以推荐下的),挂狗   请问用恒力的盘式可以不,目前有四个大疆的电调,但是他们说用4S电池会堵转???求证的。或者我换30A铂金呢?电机选择690KV还是390KV的,大大帮我选择一下吧  云台用飞跃云台?还是什么?求推荐,飞控SX好呢还是WKM,求问

楼主:
轴距550好了  680太大了

网友:
恒力配铂金的。其他不敢说,目前我也是恒力4225 610KV 但是蛮多人是4228电机的。 这两款4225-610kv便宜一些  4228-609kv贵些。 目前正常飞行稳定 配个1238的桨 650机架可以 想要稳定些还是650轴稍微好些。但是平衡一定要做好些。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代表全部。楼下的可以补充 或者讨论。新手不懂只说说自己的看法别喷我呀。。

网友:
飞越出了 680pro版本,, 有改進,, 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还是我兔子飞控稳定

我看你去给玉兔代言吧,几乎每个有关飞控的帖子你都会夸你的兔子,还有你的大D10,哥们上点儿有用的给大家看看你的兔子多厉害!

网友:
搞个650的四轴,挂狗就好了

网友:
DJI電調支持4S因該還好吧!

网友:
飞客 MH550  无塑料件   也可以自己改轴距     SX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各位指点

不错, 报配置

网友:
已经玩了多少个了 想组装一套H4机架 轴距680 电机V3508KV380 电池6S5200MA 上1555碳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