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求性价比高的配置单!!!

楼主(2013-12-30):
新手装机,求性价比高的配置单!!!已经有了K8陀螺仪和D10控。

网友:
有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楼主打算出多少

网友:
找个老鸟带吧 尽量保持和他的设备一致 会方便很多

网友A:
顶起   我也是新手,求推荐配置(直机和固定翼都行),预算不超过800,我手中现有D10啦!十分感谢!!!!!!!!!!!!!!!!!!!1

网友B:
总要有个价格吧
没价格就KST215mg*3,515*1,飞越6S动力套+飞越FBL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要有个价格吧
没价格就KST215mg*3,515*1,飞越6S动力套+飞越FBL空机

肯定是便宜点 飞飞悬停航线而已  太贵浪费  等以后再升级

网友C:
KST215MG    四个                     550元(或者恒吉933*3+922*1        255元,一般练习基础飞行没问题,暴力动作不知道效果)
好赢           40A     一个              185元(或者花牌50A,价格差不多)
DSM2接收机或者DSM2卫星           一个            35~65块
飞越空机450pro       一架          680元
花牌电池2200mah             两块          240元
这应该是最基本配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ST215MG    四个                     550元(或者恒吉933*3+922*1        255元,一般练习基础飞行没问题 ...

这个,好像还是上6S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还是上6S比较好呢

我个人感觉,450就是练习的过度机种,6s还是3s没啥大区别,看你个人心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顶起   我也是新手,求推荐配置(直机和固定翼都行),预算不超过800,我手中现有D10啦!十分感谢!!!!! ...

预算不超800?算来算去还是很难做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预算不超800?算来算去还是很难做到。

那最低要多少钱   1000行吗? 极限啦

网友:
直接买套山寨机吧,本地也有直接买套山寨机的,悬停航线是完全没问题的,1000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ST215MG    四个                     550元(或者恒吉933*3+922*1        255元,一般练习基础飞行没问题 ...

我在纠结用银燕09MD和恒吉DMD933  求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纠结用银燕09MD和恒吉DMD933  求推荐

我感觉还是恒吉好一点吧,原来我都用恒吉。现在好像银燕再加强宣传,质量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所提高。恒吉现在比较低调,没听到什么宣传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最低要多少钱   1000行吗? 极限啦

飞越空机,山寨里算是非常靠谱的了还得680一架。舵机255+DSM2接收60+电机90+电调185=590元。加上空机1270.没陀螺的话买个二手小姨子150块。这就1420了。1000以内的飞机我是实在配不出来。配出来也不太敢飞。我个人认为这已经是不能再低的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越空机,山寨里算是非常靠谱的了还得680一架。舵机255+DSM2接收60+电机90+电调185=590元。加上空机1270 ...

非常感谢    我会好好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还是恒吉好一点吧,原来我都用恒吉。现在好像银燕再加强宣传,质量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所提高。恒吉现 ...

大侠,易损件应该买哪些,该备用多少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易损件应该买哪些,该备用多少合适?

新手的话主轴、横轴、尾轴尽量多准备吧,都得六个以上才够摔,大齿轮准备4个。脚架要买一体式的,准备四个,尾管准备四个。旋翼头上的基本都可能坏,看你炸到什么程度,都得备至少一套。尾管上的金属件、拉杆也容易炸坏,准备一套吧。其他的基本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的话主轴、横轴、尾轴尽量多准备吧,都得六个以上才够摔,大齿轮准备4个。脚架要买一体式的,准备四个 ...

再请教各问题,飞跃FBL空机要不要改成用DFC横轴呢?貌似DFC横轴更屌。    然后准备换螺丝,换了之后要用到什么螺丝刀,各几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各问题,飞跃FBL空机要不要改成用DFC横轴呢?貌似DFC横轴更屌。    然后准备换螺丝,换了之后要用到 ...

完全没必要,瞎折腾而已

网友:
顶一下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我自己装的今天飞起来啦,可以脱空,非常稳!

网友:
还没加充电器和工具呢。

网友:
预算800还是不要直机了,我也是k8和d10,这俩合起来1000左右,另外我买的也就是屌丝主流,还要2500,800的话买固定翼回来自己做,也挺有乐趣的

网友D(2014-02-09):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还是上6S比较好呢

6s是只换电池还是其它件也得换,我是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6s是只换电池还是其它件也得换,我是新手。

动力要换的,电机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动力要换的,电机电调

当然,也有些电调3s,6s通吃的,电调上会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也有些电调3s,6s通吃的,电调上会写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