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了480 还能不能用325的桨

楼主(2013-12-30):
如题   450改了480   还能不能用325的桨

网友:
还是用360的吧。

网友:
可以呀 我原来就用RJX360  后面扎不起就用全碳325桨

网友A:
那不如不改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如不改

360的桨用完了   朋友那有两副325      所以发帖问问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炸完后上360桨

网友:
我也有此疑问啊!

网友:
肯定要用360的、

网友B:
绝对能啊。。
改了480只是尾巴长了点而已
调调尾感度,按理说锁尾应该更好。
只是,改了480以后要比普通的稍微重一点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能啊。。
改了480只是尾巴长了点而已
调调尾感度,按理说锁尾应该更好。

好的  谢拉  哥们

网友:
完全可以的。只是因为重量增加了,可能会显得浮力小一点,但是有一点就是锁尾绝对杠杠的
我的500装了加长尾管,准备改470大桨的,但是大桨还没到,就先用425桨飞,感觉没什么区别哈

网友:
能啊~~!!而且可以把螺距调大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