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v8警报 low voltage of 3.3v rail,求助

楼主(2013-12-30):
X42,配置是凤凰lite100A,kst 515斜盘,RJX尾舵,gaui V8 pro,spektrum ar600 接收。

通电***打舵即出现 low voltage of 3.3v rail

尝试了2s直驱,问题依旧。之前在我的logo600上就出现过这个问题,配置是K80, gaui 503 504舵机,AR8000接收,后来把503替换为servoking695解决了。
当时也是尝试了外置bec和2s直驱都不行。
现在x42上又出现了,换了个v8也是一样的。

求助。

网友:
加了电容也不行?

楼主:
还没加呢,明天加,先再集思广益下

网友:
看看舵机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之前450就出过这么一次问题,抖舵后自己侧翻炸鸡了。回来查记录,就有这么几条。

网友:
俺的配置和楼猪基本一样,就电调是凤凰90A,尾舵机是KST515不一样。
没有装BEC,没有这个毛病。
难道是舵机个体差异

网友A:
內部三端稳压IC的输出电压低于3.3v,倒致vB工作异常。
原因有二:
一、三端本身有问題,换掉就好,该元件很好买出,输出3.3V的。
二、三端后的电路有问题,导致功耗增大,超过三端稳压Ic的输出功率导致电压下降并发热严重。这个情况修起来很麻烦。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部三端稳压IC的输出电压低于3.3v,倒致vB工作异常。
原因有二:
一、三端本身有问題,换掉就好,该元件很 ...

但是还有两个奇怪的问题。
1.今天替换了另一个v8 pro测试,问题一样。
2.此v8在logo上时,也有这个问题,但是通过替换三个斜盘舵机解决。
是否可以认为v8没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有两个奇怪的问题。

可能供电不足,你查UBEC或2S直驱电源到vB的线是否过细,此线的插头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或许是某个舵机电位器杆子弯了  导致有点卡  然后功耗上升 使得V8电压不足

楼主:
暂时解决了,要等明天实际飞行测试。
就是加电容上去,先尝试把电容查到接收的闲置通道上,有明显改善。转念一想,接收始终没有过断电的情况,而且根源在vbar上,所以干脆把电容插到了vbar 的卫星口上。问题迎刃而解,至少地面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