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一代自紧桨jj要知道高度、电压等信息,需要增加哪些模块?

楼主(2013-12-30):
精灵一代自紧桨版本:

1、想知道高度、距离、电压等信息,需要加装哪些模块?
2、购买这些模块后能给4999的精灵2代也用上吗?(免得浪费)
3、这些模块一共有多重?(1精灵已经装了图传云台和狗3,飞行时间减少到8分钟了,心痛啊!)

谢谢各位达人解答我的问题~~~~~

网友A:
那你再装个iosdmin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再装个iosdmini吧!!!!!!

只需要加一个iosdmini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需要加一个iosdmini就可以了吗?

是的!!!!!!!精灵 2的话可以内置的,把can口移动戴机器内部,跟主控方在一起,既美观又不会损失控制!!
看我发的帖子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04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精灵 2的话可以内置的,把can口移动戴机器内部,跟主控方在一起,既美观又不会损失控制 ...

一代自紧浆的精灵不需要装PMU模块就能看到高度、电压、距离等信息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代自紧浆的精灵不需要装PMU模块就能看到高度、电压、距离等信息了吗?

pmu必须要的呢!!!

网友:
精灵1换自紧浆能直接安装在电机上吗?电机螺纹和精灵2带的一样吗楼主 ?

网友:
精灵1要加PMU和mini IOSD 的

网友:
精灵一代自紧桨的,拆开看主板是否是升级主板,如果不是升级主板(两个主板的区别可在论坛搜索),需要PMU+MINI IOSD两个模块即可,如果是升级的主板,可能比较麻烦,总共增加重量大约20G左右吧,一代自紧桨的可直接使用2代的桨,螺纹一样,可直接使用。

网友:
精灵1要装iosd min必须要装PMU的,因为精灵1的插口不够。精灵2装iosd min不需要P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