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人知道450加gv8000高转速就向右跑是什么事?

楼主(2013-12-30):
有沒人知道450加gv8000高转速就向右跑是什么事?

网友A:
右跑??尾巴右转?

网友B:
震!震!震!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跑??尾巴右转?
是整架机向右反,好像打了右副翼那樣

网友C:
机器震动过大引起。

网友D:
好好调调机子 高频震动

网友E:
很多很多买的 全新的 450主轴 都是 弯的 尼 玛不装上大桨放大偏心 它就不好查出来 但是有几个人换上全新的主轴会 尼 玛的怀疑它呢。。。 如果直飞航线 也不易察觉 飞3D就会出现鬼附身。
这是很害人的

网友E:
所以排震很重要。无论是GV8000还是K8还是正版V8 高频震动 我都亲眼看见过机机往右斜(正版BAR我只见过黄V8有此现象,并且已升级为PRO版的) ,这实际是机身右侧那个副翼舵机暂停工作表现出来的。

楼主:
谢谢!指点,回去好好调试震动问题!

网友F(2014-07-14):
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与楼主同样的问题,NOMAL模式悬停很稳,一切3D,整个机身震动加剧,飞机向右偏厉害@难道真的是震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