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与2.4遥控问题 画面闪烁

楼主(2013-12-30):
画面闪烁 抖动 飞机静止 监视器静止 画面也会闪烁 哪里的问题?2个发射机都试了 是不是接收机问题? 请问用哪个制式?我用第一个制式是彩色的 后面的制式都是黑白的

楼主:
324日2如3人43

楼主:
现在用的世瑞特7寸显示器 换了一个4.3寸显示器也不行。。。。。。。。。。

网友A:
5.8g接受机远离2.4控一点就ok

网友B:
很显示器没什么关系,可以检查一下各个接线端,最重要的是你没说距离多远,如果是很近的话也会产生干扰,什么环境没有描述,建议描述一下环境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示器没什么关系,可以检查一下各个接线端,最重要的是你没说距离多远,如果是很近的话也会产生干扰,什 ...

室内室外都闪烁 天热天冷都闪烁 以前没在意 现在有需求了 就想把他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接受机远离2.4控一点就ok

2个东西分开了 也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示器没什么关系,可以检查一下各个接线端,最重要的是你没说距离多远,如果是很近的话也会产生干扰,什 ...

1米以内也闪烁,,,飞机盒监视器静止不动也时不时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示器没什么关系,可以检查一下各个接线端,最重要的是你没说距离多远,如果是很近的话也会产生干扰,什 ...

和制式没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示器没什么关系,可以检查一下各个接线端,最重要的是你没说距离多远,如果是很近的话也会产生干扰,什 ...

飞机在天上 50米了 画面也有 就是闪烁 分屏

网友:
没啥关系
那你的很奇怪

网友C:
有点像5V供电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5V供电不稳~~~

5v?我发射机 接收机都是11.1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我发射机 接收机都是11.1电池

你的信息太少,我是猜测,不要用电调的BEC,换个独立BEC试试,我之前也和你一样,画面乱晃,后来换了个BEC就好了,OSD用的是飞控给过来的5V

网友:
难道是你的电压不足或者接触不良我的图传接收机输出和电源都是焊死的

网友:
换个频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信息太少,我是猜测,不要用电调的BEC,换个独立BEC试试,我之前也和你一样,画面乱晃,后来换了个 ...

我的发射就是独立供电也不行 电源连接好盈5v稳压在连接发射行吗??

网友D:
发射用三叶,接收棒棒天线试试,我开始也是三叶发射,四叶接收,超过50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发射就是独立供电也不行 电源连接好盈5v稳压在连接发射行吗??

你试试不接OSD,把摄像头直接和图传连接,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好了就是OSD问题(5V不稳),如果问题依旧有,那就可能是干扰什么的。
只能用排除法。
但是我觉得不是干扰,毕竟2.4+5.8用的人那么多,没看见几个干扰的,通常都是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不接OSD,把摄像头直接和图传连接,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好了就是OSD问题(5V不稳),如果问题依 ...

我有2个飞机 naza v1 没有osd 也是闪屏 我发射机换了个频道 明天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用三叶,接收棒棒天线试试,我开始也是三叶发射,四叶接收,超过50就不行

接受帮帮天线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受帮帮天线是什么啊???

原装的5.8G天线

网友(2015-03-17):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 频闪    想知道 你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