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魔半年,回归,想搞个450,求助。。

楼主(2013-12-30):
因学业,退魔半年,之前折腾了一架X5和老款二手450,后来都出了,玩了一段时间车,现在觉得学校还是450级别方便,求大神推荐一套,想要亚拓的空机自己配电子设备,求推荐舵机陀螺仪电机电调等,预算4000内,谢谢各位。。

网友A:
我的480,才组好,不要4000,只是1000多,有意不?超多配件,呵呵

网友B:
舵机大概就上:DS95X3,锁尾马虎点就用:futaba257,电机就上蝎子的吧,电调嘛听说有个K牌的不错,就上它了,现在都是无副翼了,陀螺仪都是三轴的了,随便点装个SK72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80,才组好,不要4000,只是1000多,有意不?超多配件,呵呵

感觉450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机型,一直没有一架像样的,所以想搞450,480暂时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大概就上:DS95X3,锁尾马虎点就用:futaba257,电机就上蝎子的吧,电调嘛听说有个K牌的不错,就上它了,现 ...

谢谢大神,可否具体一些,比如电机电调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配啊

哈哈,爱好,所以也舍得。。

楼主:
自顶一下,陀螺仪用什么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 V 紧张 就K

好的3Q,VBAR银系列5.3***版和大蓝VBAR手感上有什么区别,450上可以么

网友E:
看看我这架,预算符合要求:

[船王分享] 晒图:精装万国450,迷人混血大美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107&fromuid=177801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这架,预算符合要求:

[船王分享] 晒图:精装万国450,迷人混血大美女!

多谢,斜盘用3个DS95,尾舵用什么好呢

网友F:
ds95不能高压又贵,不如servooking,kst也行。高压输出电调有花牌新款,电机差不多就行了,一般人水平用不了那么大动力,只需要稳定可靠。陀螺仪随意了,反正预算足够。空机有x3、450l、forza、、e360、warp、iceman等等。还是建议480。

网友:
直接 450l 或者x3套机吧。。
省心, 剩下的钱等炸了买配件。
x3套装的电装真心不错
450l副厂件多。
选哪种都ok。都够用
(450l的3gx可以换掉。。。)

网友C:
带控吗 带控4000+的话配置就得悠着点了 单控就占到三分之一了 也就是说2000多一套的 想X3 亚拓套机估计够呛 只能自己组然后慢慢升级才行 另外不用太高 主流配置绝对够用 现在一般都是215+K8或者MB
V8有点小贵+铂金40A也可以花牌50A 电机6S的都行 蝎子太贵了 尾舵机福他吧比较多 其它升级件就自己考虑吧 如果有控的话那就高配绝对没问题 具体高配机我也没见过不好说了

网友G:
带控估计也差不多吧
可以上天地飞或者华科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95不能高压又贵,不如servooking,kst也行。高压输出电调有花牌新款,电机差不多就行了,一般人水平用不了 ...

恩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控吗 带控4000+的话配置就得悠着点了 单控就占到三分之一了 也就是说2000多一套的 想X3 亚拓套机估计够呛 ...

有控,只是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控估计也差不多吧
可以上天地飞或者华科尔

恩恩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