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创新发布A2新固件版本V2.1!

楼主(2013-12-30):
大疆创新发布A2新固件版本V2.1!

更新了什么?

固件:
  • 提高飞控系统保护,在通信异常引起数据丢失时飞控有自动保护功能。
  • 优化飞控系统的控制性能,若偏航通道的杆量为零时,其它通道的杆量变化不会导致飞行器机尾朝向改变。
  • 优化IOC功能,优化兴趣点(POI)环绕算法,改善用户体验。
  • 优化飞控系统通信协议。
  • 增加GPS Module升级。
  • 解决了返航过程中飞行器的姿态跳动问题。

调参软件:

用户手册:

  • 增加普通接收机失控保护设置说明。
  • 增加关于调参中遥控器状态显示的说明。
  • 修订了控制模式介绍的内容。
  • 增加了电机无法启动的故障排除清单。
  • 增加了飞控系统自动导航时低电压保护的说明,若在失控返航过程中或者地面站控制模式下发生二级低电压报警,则飞行器将自动下降。
  • 修订了IOC功能中的记录条件。
  • 增加了系统错误提示灯,为连续的红灯四闪。
  • 修改飞行姿态指示灯,有两种指示,姿态良好时无闪灯提示,姿态不佳时有连续的三闪白灯提示。
  • 增加了使用iOSD Mark II注意事项,iOSD Mark II固件版本必须为V3.0或以上,OSD Viewer版本必须为V4.0及以上。

更新注意事项:

  • 安全起见,固件升级过程中请不要使用动力电。升级后请在调参中重新配置参数。
  • A2飞控系统2.1版本固件与DJI其它产品使用时,其它产品的固件版本必须匹配才能正常工作。版本要求如下:

请点击这里获取更多信息!

网友:
又有得更新了

网友:
WKM用户还是继续悲催,无奈啊。

网友:
不错 固件更新速度真快~

网友:
越做越好。。。。解决老问题

网友:
终于发布了,等了一个多月啊。。。

网友:
不错,越来越强大!

网友:
请问"增加GPS Module升级"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还有这条:"优化飞控系统的控制性能,若偏航通道的杆量为零时,其它通道的杆量变化不会导致飞行器机尾朝向改变。"偏航杆量为零时,其他杆会导致机尾朝向改变,就是偏航的意思吗?貌似之前飞A2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体验。

网友:
我只关心在大八轴上的实际使用情况,大疆能否测试一下A2在11KG  轴距1.2米左右这样级别的八轴上的实际使用情况???再上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