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拍大家用姿态模式还是GPS模式?

楼主(2013-12-30):
关于航拍大家用姿态模式还是GPS模式?
GPS模式下轨迹比较直但显得生硬!姿态模式下圆润多了 大家怎么看!

网友:
我是新手,我用的都是gps

网友:
看情况而定、有的时候GPS有的时候姿态、

网友:
慢速gps.***姿态

网友:
我基本是飞GPS

网友:
飞远了GPS姿态(不会飘),要飞大动作不要GPS了 因为GPS姿态有时候要抽风的   这个是我飞出来的经验

网友:
一直gps模式~经常飞远

网友:
业余FPV一直GPS,松手悬停感觉比较轻松,不会被风吹走

网友:
手动模式,我会说其实手动模式才是最好的嘛,各种稳定,各种平滑

网友:
专业航拍大多用姿态吧?

网友A:
零度好像没有姿态定高?非要gps模式才能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度好像没有姿态定高?非要gps模式才能定高?

不是吧?连个气压计都不舍得装?还是在黑零度的气压计精度?

网友:
是比较直。。。不过生硬圆润还是要看怎么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连个气压计都不舍得装?还是在黑零度的气压计精度?

没看清楚我的意思吧,以前零度的飞行模式有3种,手动(零度手动其实就是姿态),手动定高,gps模式,后来手动定高去掉了。
反正我现在就只能gps飞了,手动的话上下窜,不是说零度适合航拍么,莫非飞零度的都不用姿态拍?想来是拍不了吧,只能GP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楚我的意思吧,以前零度的飞行模式有3种,手动(零度手动其实就是姿态),手动定高,gps模式,后来 ...

没用过零度,只用过SX和A2,要是没定高可怎么拍,油门控制高度么……零度怎么想的~把姿态模式下的定高给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零度,只用过SX和A2,要是没定高可怎么拍,油门控制高度么……零度怎么想的~把姿态模式下的定高给去 ...

零度是北 京的公司,首善之地,比较谨慎,现在固件必须插gps且不在禁区才能起飞。手动没定高不好飞估计也是故意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度是北 京的公司,首善之地,比较谨慎,现在固件必须插gps且不在禁区才能起飞。手动没定高不好飞估计也 ...

我擦,我就是北 京的……是不是GPS在五环以内没法起飞呢,原本想买零度的E1100,最后买了EVO和A2,万幸万幸啊!

网友:
哪个舒服 选哪个

网友C:
当然是手动模式最好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手动模式最好啦
什么飞控用手动模式航拍?

网友E(2014-08-14):
尝试一下姿态╮(╯▽╰)╭向高手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