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鹰15级油动直升热火头怎么寿命如此短啊!

楼主(2013-12-30):
请老师们看看,老坏热火头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贫油

是高速还是低速啊!

网友B:
贫油,放一点油针,然后冬天弄个那什么的火头,OS的

网友A:
我都是用os8号火头。

网友C:
我也连续烧了3个。OS 50机,OS8号头,30%的油。飞的时候不烧,正常熄火,再启动就启不了,打开一看火头丝断了。

网友D:
冬天可能有点贫油吧,你是用原装的N4火头还是OS8?原装N4火头可能质量也不够好吧

网友E:
放点油针

网友F:
火头是消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冬天可能有点贫油吧,你是用原装的N4火头还是OS8?原装N4火头可能质量也不够好吧

我用的是N3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火头是消耗品

寿命也太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点油针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连续烧了3个。OS 50机,OS8号头,30%的油。飞的时候不烧,正常熄火,再启动就启不了,打开一看火头丝断 ...

原因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os8号火头。

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贫油,放一点油针,然后冬天弄个那什么的火头,OS的

哦,os的质量要好些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吗?

还没!前面已经飞了两桶油都正常,从烧了一个开始就连续烧了。
买了好几个新火头重新排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N3

哈哈,记错了,这机我也玩过,原装火头没用几次坏了就换OS8了,目前再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记错了,这机我也玩过,原装火头没用几次坏了就换OS8了,目前再没坏过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前面已经飞了两桶油都正常,从烧了一个开始就连续烧了。
买了好几个新火头重新排查

是不是火头质量问题呢?

网友G:
原机的火头N3 是用不了好久 烧两桶油就可能坏   你还换其他好点的,稍稍把机子调到富油点,就是把主油针向外退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机的火头N3 是用不了好久 烧两桶油就可能坏   你还换其他好点的,稍稍把机子调到富油点,就是把主油针向外 ...

谢谢!两桶是几升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两桶是几升的?

一桶4升 两桶8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桶4升 两桶8升

你的炎头是在那里买的?

网友H:
不知道用什么点火,点火电压太高也是很容易烧火头。我这样烧过四五个,后来才找到问题所在,是点火器接11.1伏电压时输出太高了。后来换2s锂电供电,7.4伏供电就没问题了。火头上的电压一般不能高于1.5伏,一般是1.2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炎头是在那里买的?

我是用的本机带的N3,其实你要说那个好就现有的几个牌子都差不多,最关键是要把机子调好,机子太富油和太贫油都会加快火头的损坏和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用的本机带的N3,其实你要说那个好就现有的几个牌子都差不多,最关键是要把机子调好,机子太富油和太 ...

哦,那怎么样才算调好了呢?能具体点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用什么点火,点火电压太高也是很容易烧火头。我这样烧过四五个,后来才找到问题所在,是点火器接 ...

点火器是在发动以后会拿掉的,难道你的是长期供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点火器是在发动以后会拿掉的,难道你的是长期供电?

当然不是啊,只不过电压高了启动的时候很容易烧,用几次甚至接电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不是啊,只不过电压高了启动的时候很容易烧,用几次甚至接电就烧了。

哦,谢谢了!那这个点火器的电压就只有一个1.2V的电池供电,充足电后一般在1.41-1.45之间不会高啊.再说了,不充足电又点不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了!那这个点火器的电压就只有一个1.2V的电池供电,充足电后一般在1.41-1.45之间不会高啊.再说了,不 ...

那就是发动机负荷太大,气缸温度太高,也可能是贫油,导致火头烧了

网友I:
这个是必然的了~ 小油机转速高,发热大,火头自然消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必然的了~ 小油机转速高,发热大,火头自然消耗快。

原来如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