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四轴,设备进齐了,开始装机遇到一些问题,请老鸟协助下!感谢!

楼主(2013-12-30):
先挂配置:
遥控:华D10
机架:飞越650
飞控:NAZA-V2
电机:恒力4220 880KV
桨:1238碳
电调:好盈铂金30A opto

纠结以下问题:(小白一只,望不要嘲笑啊,潜水半月了解些皮毛,真正装机开始细节上都是问题 )
1.好盈铂金30A opto 这个电调没有BEC  初装第一次是需要连接收机进行油门调试的吧 华D10的接收机没给带供电线啥的啊 要怎么进行第一次的调试呢
2.联系问题1    这个电调用于我的四轴 是不是只需要调试下油门就行 别的还用调吗
3.我可以用泡沫双面胶粘电调背面吗?电调工作时的温度会把泡沫胶融掉不
*4.最为纠结的问题 电机座要怎么调平呢 我手头没有水平测试的装备 我肉眼三点一线式的观察各个角度都平了是不是就可以了 看不出来的略微误差可以交给飞控处理的吧

暂时先这几个 , 跪求好人相助啊 ,开始装机才明白 万事开头难啊

网友A:
楼主去买个ubec单独给控制设备供电吧,所有电调的油门行程都要校准的

网友B:
我是用带5V的电调接电池插在其他通道上,在把铂金电调插到第3通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买个ubec单独给控制设备供电吧,所有电调的油门行程都要校准的

电调初次调试是必须要直接连接收机才行的是吗?   主要是飞控有独立供电模块分电给电调 所以配装备时没考虑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带5V的电调接电池插在其他通道上,在把铂金电调插到第3通道就行了

十分感谢 我刚入坑 手里没有带5v的电调 不过看完你的回复 我感觉又长知识了 这是将来JJ多了后很实用的方法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初次调试是必须要直接连接收机才行的是吗?   主要是飞控有独立供电模块分电给电调 所以配装备时没考 ...

NAZA没用过,我的CC3D电调单独接接收机校准后就可以用。

网友:
一团迷糊,不明白你们说什么

网友:
为何要用“堵转王”呢。
我看到的堵转导致坠机的无一例外都是你用的这。

网友:
找玩直机的模友帮你校电机坐

网友:
如果是平装桨,装好桨后倒扣在地板上调平是个非常方便又精准的办法
子(河蟹)弹(河蟹)头的话好像一般都用仪器测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我刚入坑 手里没有带5v的电调 不过看完你的回复 我感觉又长知识了 这是将来JJ多了后很实用的方法 ...

naza任意通道取电

网友:
关于调平,盒尺一个,测量每个电机座平面两侧,一样就是水平,不一样就调到一样。这个方法不能保证绝对水平,但比你的火眼金睛要相对准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任意通道取电

NAZA是刚买的 没连过电 没调试过 直接连上就可以给电调调试取电用吗?  连飞控的话 不调飞控 电调可以给电机配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NAZA是刚买的 没连过电 没调试过 直接连上就可以给电调调试取电用吗?  连飞控的话 不调飞控 电调可以给电 ...

电源模块取电后连接飞控,飞控连接遥控接收机(油门通道除外),电调控制线逐一接接收机油门通道校准即可。注意正负极,别烧了控。

网友:
3.我可以用泡沫双面胶粘电调背面吗?电调工作时的温度会把泡沫胶融掉不

你不爬飞掉就这样干把 最起码要绑一下 用扎带

*4.最为纠结的问题 电机座要怎么调平呢 我手头没有水平测试的装备 我肉眼三点一线式的观察各个角度都平了是不是就可以了 看不出来的略微误差可以交给飞控处理的吧

据说不调平 效率降低  飞行不稳定 这样把

可以加个QQ交流交流 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模块取电后连接飞控,飞控连接遥控接收机(油门通道除外),电调控制线逐一接接收机油门通道校准即可 ...

十分感谢 按你的办法 机架外试连接了单电机的调试电路 发射接收对码搞定后 终于看到已经在电机座上傻呆两天的电机转起来了 激动ing
看到所有电子元件通电启动正常 明天就可以研究布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按你的办法 机架外试连接了单电机的调试电路 发射接收对码搞定后 终于看到已经在电机座上傻呆两 ...

祝早日爽飞,记得找块草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