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顶置贴,但是小白还是要来问一下。

楼主(2013-12-30):
各位,刚入直升机的时候入的什么级别,我怎么看有人玩了好久还没上450  有人直接上大的。问了模型店说     可以上450 500 或550越大的越稳主要看预算。

有些迷茫啊!想请各位说一下刚入直机的时候吧,急需啊。迫不及待了。~~~~~~~~谢了

网友:
固定翼飘过

网友:
同是新手,先入的cp小六通,炸的起,危险也小。

楼主: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入450 或 500?                             我的同学就是这么开始的

网友:
成本上来说450和500差不多 现在都是白菜价  小鸡新手难飞 成本也高

网友:
建议小六通入门(一定要找耐炸的!),同期配套练模拟器,模拟器先搞个一两周,等舵面先熟悉一下,然后小六通上,小六通能倒飞航线了,再考虑大机吧,我就是这个流程,现在准备上500~~~

飞熟练了不错舵,再考虑上大机吧,否则容易伤人伤已,大机还是有相当的危险性的!!!

楼主:
在场地很好的情况下(a1飞行聚会那里,就在家门口)是不是小六通不合适?

网友A:
建议你先在模拟器上把对头对尾悬停练过关,然后入手450。

450并不是说很难,我一个女生都能飞,男生应该难不倒。只是新手飞450前几十个起落都要炸机,每次医药费不便宜(几十到几百不等),还有就是你要学会自己维修和调试,如果找人帮你修,你的练习周期会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在模拟器上把对头对尾悬停练过关,然后入手450。

450并不是说很难,我一个女生都能飞,男生 ...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玩车的,工具应该够全,在填点估计自己修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