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们,2.4G控用转发模式下的切糕433.配1.2G图传,有问题吗?会不会干扰?

楼主(2013-12-30):
2.4G控用转发模式下的切糕433.配1.2G图传,有问题吗?会不会干扰?

网友:
呵呵,我都问了好几年了

网友A:
拉开点距离,没事。

网友B:
433和1.2接收8-10尺
沒出現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和1.2接收8-10尺
沒出現干擾

谢谢前辈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开点距离,没事。

网友:
切糕433  配2.4G图传。。。没出现问题

网友(2014-11-30):
我也很想知道 1.2图传会不会干扰到地面上 转接433的2.4

网友C:
赶紧换2.4G图传,我是受够了1.2图传了,每次飞都有吧图传放10米外的地方,只能拿东西只起来,很烦的,现在2.4图传,地面设备全套放在一起也没问题了,433干扰1.2图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赶紧换2.4G图传,我是受够了1.2图传了,每次飞都有吧图传放10米外的地方,只能拿东西只起来,很烦的,现在2 ...

什么意思?难道你1.2图传和 433发射是放一起的?
我是担心433用转接模式 不会不被1.2的发射干扰了,毕竟中间还有个2.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难道你1.2图传和 433发射是放一起的?
我是担心433用转接模式 不会不被1.2的发射干扰了,毕竟 ...

我的也是  2.4G和433在一起没关系。1.2G图传接收距离433发射器至少4米,才能干扰小一点。
我下次还想试试1.2的天线距离433更远的情况下,图传能不能工作的更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  2.4G和433在一起没关系。1.2G图传接收距离433发射器至少4米,才能干扰小一点。
我下次还想试 ...

准备继续用5.8了我
接收转个分解头,上三个个平板不同方向,扩大接收角度,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准备继续用5.8了我
接收转个分解头,上三个个平板不同方向,扩大接收角度,不知道行不行。

你这个方法就是瞎折腾,效果可能还没有一个全向天线好。

三个平板,如果一个接收到真正的信号,其他两个个都是噪音,不能提高信噪比的。和全向天线原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方法就是瞎折腾,效果可能还没有一个全向天线好。

三个平板,如果一个接收到真正的信号,其他两 ...

学习了~

网友:
1.2G 图传  不是已有很多魔友说很容易受到干扰  注意是  很容易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