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包装箱里的泡沫塑料拿什么胶水粘啊?

楼主(2013-12-30):
这种类型的泡沫塑料用什么胶水粘啊??我要把它粘到ABS上面去...

网友:
装潢用的硅胶(硅酮密封胶),但不知强度够不够。

网友:
粘模型的泡沫胶就行。淘宝有的。

网友:
砸点蒜汁,或者是用米饭粒,都可以

网友:
用泡沫胶 啊  一般装修门市有卖

网友:
我用白乳胶

楼主:
恩后来我也专门用了泡沫胶。。。效果不错

网友:
都是用泡沫胶的吧

网友:
介绍你使用 E6000 工业强度硅胶,美国货,淘宝上有,不贵,110ml的 10元出头一点,搜索关键词 E6000 即可。可惜,国人多用来沾粘首饰“钻石”大材小用了。我的成功案例是粘贴,汽车前挡风玻璃上完全掉下来的后视镜,粘上后,用封箱带固定,经周末两天自然干燥,后视镜没有丝毫再掉下来的迹象。你想想,后视镜在前挡风玻璃的上接触面积多小,汽车在开动过程中有震动,工作条件够严苛吧。另一个可爱的地方是,要是沾粘的金属玻璃这类的东东,哪天你一定想拆开它们,也是可以的,拆开后可用手指甲等彻底剥除 E6000 胶水,就像没用过它一般。E6000 有透明的,和不透明的。用透明的,粘接两片平板玻璃,完全可以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