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有换活塞环视频

楼主(2013-12-30):
哪里有换活塞环视频

网友A:
http://www.tudou.com/v/0xiC88zCGO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不用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
看贴学习

网友C:
如果气缸套没有拿出来要将带活塞环的活塞装入气缸内是比较麻烦,因为活塞环始终张开。这时可找一股钢丝将活塞环勒紧成圆形,然后轻轻打一下活塞就进到气缸内。(我实际拆装过发动机就用的上述方法)

网友D:
裁一条易拉罐,折成O型围压在活塞环处,用钳子夹住滑进缸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