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还有钟摆的时候尾巴往左跑是咋引起的啊

楼主(2013-12-30):
450用的kst215斜盘 futaba9257锁尾

450在走高速圆周航线3/4处会出现尾巴高速摆动,在做钟摆还有彩虹的时候尾巴经常在垂直的那瞬间向左摆,而且幅度很大,

检查过锁尾很顺滑。

500斜盘是1258 锁尾是1290

之前用的豹子1450电机,很温柔但是很稳,昨天换上非耐克斯1900kv电机并且把G31的刷到了最新版

今天飞500的时候机子在切了3d后瞬间左倾角度在40-60度左右,试了几次一直出现这个问题(包括重新自检后又试)切回普通

模式后感觉有点不受控,出现抽搐,猛掉螺距等情况,经检查在地面切3d时十字盘很平,没有出现倾斜大幅度倾斜,动杆也没

有出现供电bec供电不足等情况,在上个月朋友用我500玩钟摆还有彩虹也出现了尾巴向左跑的情况。

请各位大神搭救

网友A:
控不住基本都是手法问题,450本身就贼,同样的手法我飞700就没啥问题。
你吧螺距设定到正负10.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不住基本都是手法问题,450本身就贼,同样的手法我飞700就没啥问题。
你吧螺距设定到正负10.5试试

谢谢大神舔舔大神的7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舔舔大神的700

说实话我也控制不好,啦彩虹的时候记得要修正副翼,

再有陀螺修正飞机也是会偏飞的,不过我450小鸡出了,上了X5,以后统一手感,只飞大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也控制不好,啦彩虹的时候记得要修正副翼,

再有陀螺修正飞机也是会偏飞的,不过我45 ...

就是尾巴跑的时候感觉速度太快而且太突然。 往右跑还能想的通  往左跑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舔舔大神的700

你们家丑丑舔的不错哈!

网友B:
电机掉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掉转吧

当时我在场,电机没有掉转,他那转速有点高

网友C:
陀螺仪螺距补偿值过大了就会往左跑。没有什么可稀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螺距补偿值过大了就会往左跑。没有什么可稀奇的。

谢谢大神指点  一语点醒梦中人那这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  一语点醒梦中人那这是

大神不敢,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才是要点。

网友:
用定速电调就会好很多了

网友(2014-02-14):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螺距补偿值过大了就会往左跑。没有什么可稀奇的。

钟摆尾巴往左跑,那在vabr里螺距补偿应该是要设置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