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加H3-2D到手,云台调参无反应

楼主(2013-12-30):
精灵2今天终于到了,各种焊线,接上图传和iosd mini 云台,都弄好了,上电后,接电脑调参,没反应%……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么?

led是否插错

网友:
大疆没人吗?

网友B:
要用phantom2 的调参升级云台就可以了,不用zenmuse的调参

网友:
軀動程式是否安裝?
usb接線是否正常?
雲台gcu供電是否正常?
再不行換部電腦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phantom2 的调参升级云台就可以了,不用zenmuse的调参

已经用那个升级了,但是狗是竖直冲下的,用遥控后面的杆也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是否插错

云台的控制是正确的,而且图像,osd信息都有,应该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的控制是正确的,而且图像,osd信息都有,应该没错吧

我装好也是冲下调过之后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刚好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phantom 2的h3-2d还不能调参,只能用PT2调参软件升级固件。DJI也没有表示对这个only for phantom 2的云台用什么软件来调参。

网友C:
楼主,您好,精灵2挂H3-2D云台,是不能直接接飞机的USB连上H3-2D的调参软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精灵2挂H3-2D云台,是不能直接接飞机的USB连上H3-2D的调参软件的

拆开飞机是否可以调?我的精灵2的h3-2d在飞行中出现横滚方向颤动,但找不到可以调整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拆开飞机是否可以调?我的精灵2的h3-2d在飞行中出现横滚方向颤动,但找不到可以调整的地方。

横轴这个必须用专门的工具还有软件来调整的。。

网友:
我也困惑这个问题,一直等待精灵2调参软件更新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横轴这个必须用专门的工具还有软件来调整的。。

在哪里可以找到或者买到这种专门的工具还有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哪里可以找到或者买到这种专门的工具还有软件?

建议您发回来给我们校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您发回来给我们校准

五个起落就要返修,我的运气就这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五个起落就要返修,我的运气就这么不好?

要不您先加我QQ2355602823,然后发段视频看一下您的云台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您发回来给我们校准

应该出个能调参的软件吧,总不能个人都发回去让你们调吧?那得调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您发回来给我们校准

而且我这个是全新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我这个是全新的啊

楼主您好,可能您是误会我的意思了。目前,Phantom 2接H3-2D云台,由于没有独立的GCU,所以是没法连接H3-2D的调参软件的。
类似出现水平方向抖动,增稳异常需要校准的情况,则需要返回来用我们返修部门专用的制具来进行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可能您是误会我的意思了。目前,Phantom 2接H3-2D云台,由于没有独立的GCU,所以是没法连接H3- ...

首先谢谢技术的解答,经过一天的研究,已经弄明白了,是因为控控制云台俯仰的那个滑竿和控里面的电位器有接触不好,所以出现了不能控制俯仰的情况,加了个垫片已经解决了,而且手感比开始的好,很紧啊,像是有阻尼的感觉,各位模友可以试试啊

网友(2014-03-10):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可能您是误会我的意思了。目前,Phantom 2接H3-2D云台,由于没有独立的GCU,所以是没法连接H3- ...

你好,我进了精灵2+H3-2D 想问一下调俯仰响应慢一点都调不了是不是,,,,有没有方法去调参一下,它反应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