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3-12-30):
我有副翼旋翼头改的无副翼,最大±螺距大概15度。不能再大了,桨夹会顶到中联。请问用k8之类的
陀螺仪
可以飞3d吗?听说3轴陀螺的没有循环螺距一说,我担心滚转速率调高了,打舵的时候干涉憋舵啊。但是调低了又怕飞起来不顺手。现在想请教大家,飞普通3d动作的那个滚转速率,相当于有副翼多少度的循环螺距?

网友A:
15度你还嫌不够?K8的循环螺距八度,嫌不够灵在风格界面上调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机器的情况了,一般不要超过12度,昨天刚换了K40,明天试试13度

楼主:
你们误会了,我不是说集体螺距不够,无副翼虽然设置的时候是八度,但是滚转速率调大了,打舵的时候就不止八度了啊,这样,我是担心假如悬停是八度螺距,翻的时候打舵,舵机就会在八度上加螺距,万一加一起的度数超过15度就憋起了啊。你们能理解不啊?

楼主:
这个需要有经验的老鸟帮我估摸一下,要不然我不敢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