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以哪个为准啊

楼主(2013-12-30):
我的6S电池,用A6充满以后,显示每片电芯的电压都会4.2或者4.19,但是用万用表测量,每片电芯的电压都是4.21,这正常吗?

网友A:
看你什么万用表了

网友B:
我是以万用表为准,但数字万用表的表内电池电压不足时所显示被测电压会偏高,指针式万用表显示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万用表了

电池一般冲到4.21会不会有大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以万用表为准,但数字万用表的表内电池电压不足时所显示被测电压会偏高,指针式万用表显示精度不够.

电池一般冲到4.21会不会有大问题啊

网友:
当然以万用表为准。

网友:
找个4位半的万用表校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一般冲到4.21会不会有大问题啊

没问题,别充到4.25V以上就行,一般都在4.22左右。

网友:
不用管 没什么问题  4.24以下都安全

网友:
用吧,不用太担心,我用海普润720I充电,6S的电池有的单片电压都给我充到4.3   4.4    也照样用。

网友:
没问题,大胆用吧。

网友:
对电压精度要求高的话,有个好一点的数字万用表是很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之前手里有个用了大概6.7年的数字万用表,一直没怀疑过他的精度如何,
几个月前入了个B6充电器,B6充电显示每片电压都是4.20V,但是用万用表一量电压始终是4.19V,4.18,新电池,旧电池,都一样,
也用了不少简易充,就是一直没充到过4.20V,怀疑是充电器有问题,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最后才想起来是不是万用表的问题?
然后花了300多元买了个数字万用表,问题解决,用了6.7年的万用表精度是下来了,有的万用表用的时间长了他的精度是没有保障的。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
以电压基准源校对过的数字电压表为准。

网友:
4.19和4.21冲进去的电量其实差不多。不用在意那个数字

网友C:
用b6充完,电显显示都到不了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b6充完,电显显示都到不了4.2.

不怕不到,就怕超过

网友:
只要不是特别垃圾的充电器,不过充过放,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从来没管过充好的电压,好了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怕不到,就怕超过

超过会怎样呢?

网友D:
看电压表什么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过会怎样呢?

那不就过充了,对电池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压表什么质量了

一个万用表测试6片电芯的电压都一样,起码说明平衡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万用表测试6片电芯的电压都一样,起码说明平衡是可以的吧

可以了

网友:
这种垃圾电显也就只能外场分辨下哪个电池有电没电而已,毫无精度可言!~

买个胜利四位半的表吧,有一款测直流精度比较高!~

网友:
很多万用表精度都差的吓死人,不一定能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