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0BS云台通电后无反应的问题

楼主(2013-12-31):
上周收到的140BS云台,后面出差了,今天晚上装机,但是插上12V电源后,云台传感器的红灯长亮,等好久都无反应,求教是怎么回事?很急!!!!!!!!!

网友A:
检查一下设备舱顶上的传感器红灯是否亮,把传感器数据线重新插拔一下,插拔时注意要捏着插头,不要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设备舱顶上的传感器红灯是否亮,把传感器数据线重新插拔一下,插拔时注意要捏着插头,不要拉线

十分感谢,已经联系了技术,板子发回去了,只是可惜耽误了事情。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