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炸机原因

楼主(2013-12-31):
小弟是飞了多年的电直,最近装了一个F450的四轴,配XXD2212,XXD 30A电调, APM飞控。
调试好飞了几个起落都没问题,APM比KK稳多了,但有一次试飞时,悬停时四轴突然前倾,给舵修正无效,直接向前加速栽到地上。
换了桨,换了一条弯了的
电机
轴后再次试飞,还是很稳。
请问各位四轴专家炸机原因是什么?我自己猜测可能是电压过低导致一个电调保护?
另外四轴也有像直机那样炸鸡前切熄火开关的做法吗?

网友A:
多轴炸鸡原因很多,几乎涵盖了设备的各方面,电调的保护电压似乎不少人碰到过,我没碰到,注意每次飞行电压都要留有余地,最好在3.5v以上降落

网友B:
看看香蕉头吧。看看有没有黑?

网友C:
反正俺是把电调的低压保护都取消掉。

网友D:
我遇到过几次,有可能是桨松了打滑。apm有个功能能够把飞行数据导出分析,类似空难分析黑匣子。

网友E:
失败是成功的妈。

网友F:
好像不是电调保护,至少打杆会有反应。可能是虚焊什么的。。。
APM直接连电脑下载黑匣子数据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我认为电调不能有低压保护,否则只要一个轴进入保护状态,就炸机了。
同4楼,我把电调保护都关了,电池用报警器进行低压提醒。宁伤电池,不毁飞机。

网友H:
倒霉催的

网友I:
分析日志,输入输出油门是否匹配,飞控电压是否稳定,飞控震动是否在允许范围内(要打开imu),飞控安装是否水平。

楼主:
感谢各位专家的建议,初步判断是电压过低导致右前轴的电调保护,采纳了平衡头挂BB告警的方案,飞了10可起落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