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航拍建筑的问题

楼主(2013-12-31):
4轴载机,狗3摄像带5.8G
图传
,没有
云台
。已经试飞成功,最近几天准备开始
航拍
,请问:
1、航拍时是看着空中的4轴机还是看第一人称显示屏来进行遥控飞行操作?
2、既要航拍又要兼顾第一人称遥控飞行时,狗3的安装角度应该是多少为好?是朝着正前方还是偏下一些?
3、如果航拍和第一人称飞行不能兼顾的话,换成两个摄像头分别负责,那请问各自应该是多少安装角?
4、主要是为了航拍几栋建筑,请问怎样拍摄画面才比较漂亮?从顶上飞越?从侧面飞过?还是围着建筑绕圈?
谢谢!

网友A:
不懂 来学习的

网友B:
这个是靠感觉的,不同角度都可以飞的好看

网友C:
没有云台的话稍微控制下就好了啊,适应下视角,有云台的话对飞机熟练的话看OSD姿态

网友D:
仁者见仁智者见志。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F:
还是配个自稳云台吧

楼主:
谢谢模友们的回复,今天已经试拍了,各方面都不错,就是有果冻现象。我的狗是放在一个潜水套里的,没有云台没有减震板,设置是1080P,48帧,不知道改成60帧会好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