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有刷电调?

楼主(2013-12-31):
以前的船模用有刷电机一直采用机械滑动变阻器调速,现巳落后。但用电子调速器调速如何根据模型有刷电机空载电流选择有刷电调的电流范围一直困扰(因为这方面一点也不懂)今在论坛中请教知道的模友望给予解答!(我也在这潜水了好久,也没有找到答案。)在这里先谢谢。

网友:
有刷电调靠开关电机的占空比(开、关时间比例)调节转速
有很多成品可供选择

网友A:
有刷系统现已落后,建议抛弃有刷上对应尺寸无刷系统。此时靠电机规格和KV,电池。桨规格即可推断电调的电流大小,应该有经验数据的,虽然我现在不搞船模。
如果非要有刷电调,找电流尽量大的便可。这个用空载电流推算不出来的。不过可以把船放水里拿电流表测一下静态满油门电流,选电调再留一定安全余地即可。这样虽不严谨但是静态满油电流应该是比跑起来之后大。

网友:
都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系统现已落后,建议抛弃有刷上对应尺寸无刷系统。此时靠电机规格和KV,电池。桨规格即可推断电调的电流 ...

感谢模友的答复。现有若干有刷电机要充分利用避免浪费。另外﹕如果电机本身电流不太大,所选电调较大是否会产生控制“精度”变差不“精准”的现像发生。

网友A:
不会的,因为电调只是控制PWM占空比,不是控制实际电流值。永远都是满油门最大马力。
但是具体油门线性和精度要看电调内部程序写得好不好了,这个还是挺大区别的。

另外从车用电调看,往往标称数值非常大,320A等等诸如此类,其实实际连续工作可能有20A都不错了。大电流仅是车模起步瞬间的事情。对于船模来讲,电机负载会比车更持久,如果桨配大了,电流会一直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因为电调只是控制PWM占空比,不是控制实际电流值。永远都是满油门最大马力。
但是具体油门线性和精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因为电调只是控制PWM占空比,不是控制实际电流值。永远都是满油门最大马力。
但是具体油门线性和 ...

请教;无刷电机是否也是靠调占空比来调速啊。谢了

网友:
是。但是无刷电调会检测换相世纪,所以转速上去的时候频率也变高,但是这个频率升高是果不是因。

网友: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