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型入门四轴x2212kv980有必要用30a电调吗,疑惑

楼主(2013-12-31):
看到x2212kv980电机,轻量型入门四轴,都是配30a电调,
但是x2212kv980参数表,个人觉得20a足够了呀,
大家怎么看,有实际配20a的来说说感受。

另,怎么淘宝上朗宇x2212kv980价格从80元到90元的都有,
最低的一家是77.9元,怎么价格差距这么大,
这里面有什么说法没有

朗宇 x2212 kv980 参数表

螺旋桨电压(v)电流 (A)推力(G)转速(rpm)功率(W)力效(G/W)
104711.113.28707100146.55.93
10471011.272065801126.42
104788.2520563065.67.9
10477.47.4480536054.78.77
114511.117.29605830190.95.02
11451014.288055001426.19
11458.51268050001026.66
9047121174084001325.6
904711.19.66807900106.56.38
9047108.25607380826.82
90478.56.54206520557.63

网友:
20a足够了。如果用高压电池的话 建议18a

网友:
2216啦!大点

网友:
20A四轴足以,再大就是浪费了。我现在还是用18a呢,还有就是电池C数只能打6折所以20a足够了

网友:
我也买了朗宇x2212  kv980   90元一个的
我觉得相差就几块钱,不贪小便宜

网友:
楼主还是用30A的电调吧,万一以后升级设配,电调一样可以用。

网友:
如果考虑以后升级,可以上30A,但是30A基本上四轴都能用了,再大就没必要了

网友:
同样的电机,我就用20A,没问题。再大没必要,重量也增加了,四轴不像固定翼,不会大油门长时间飞行的。

网友:
要看起飞重量和你有没有暴力行为

网友:
我想升级还是换新的吧。这些东西稳定的好

网友:
我的小四轴x2212用飞腾18A的电调,一直很暴力的飞,至今挺好

网友: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