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电机转速不同

楼主(2013-12-31):
s800突然电机转速不一样了,2、4、6转的特别慢,微调也不管用,这怎么回事

网友A:
由于挪动了飞机、打了方向舵摇杆等导致的飞控的“旋转轴”输出差异将导致奇数和偶数力臂转速差异,打一下方向舵摇杆,或者起飞后现象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挪动了飞机、打了方向舵摇杆等导致的飞控的“旋转轴”输出差异将导致奇数和偶数力臂转速差异,打一下方 ...

起飞后没有消失,我一直用手控制着让它不转,开始的时候转速不同,我重新装了一次,好了,可飞了几个起落后就又转的不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飞后没有消失,我一直用手控制着让它不转,开始的时候转速不同,我重新装了一次,好了,可飞了几个起落 ...

你好,请检查一下
1、方向舵通道的遥控器校准是否正常?
2、电机安装座的倾斜垫片是否安装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检查一下
1、方向舵通道的遥控器校准是否正常?
2、电机安装座的倾斜垫片是否安装有误?

都好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