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四轴起飞后会往一边转?

楼主(2013-12-31):
如题,我用的是NAZA的飞控,有GPS,在GPS模式下,返航点,方向锁定,都关闭了,但是就是会往右边缓慢转动,强制转往左边,但是一松摇杆就又转回右边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师帮帮忙,以前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您好,您说的转动,是绕着一个电机转,还是说飞机是类似出现马桶效应这样转呢?

网友:
感度恢复出厂默认值

网友:
全部基本校准,高级校准,检查IMU

网友:
以上校准后再飞行试试

网友:
有做過甚麼動作嗎?或是太久沒飛?
以上都沒的話!就把所有校準都做一次試試!
再不行檢查一下電機電調!油門校準

网友:
这是大家说的温飘吧,建议先预热个五分钟左右在起飞。

网友:
仔细核对安装细节有无未按说明书的要求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说的转动,是绕着一个电机转,还是说飞机是类似出现马桶效应这样转呢?

是飞机整体转动,没有围绕一个电机转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摩友,我再仔细调试一下试试,调一下油门行程和其它一些参数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摩友,我再仔细调试一下试试,调一下油门行程和其它一些参数试试。再次感谢!

你的好像跟我的是一个毛病   我的也是自己往右边转动  nazav2   但是我用 悟空试了是一样的问题    后来换电调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