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造一台2000X2500的机器,纠结用丝杠还是齿条传动

楼主(2013-12-31):
准备造一台2000X2500的机器,这2500mm长的丝杠高速转动有点后怕!而齿条吧又怕精度不够。大佬们给出出注意啊!

网友:
中等价位木工雕刻机都是齿条的

网友:
齿条吧,,丝杠晃动的有点厉害了,,斜齿吧,好点

楼主:
谢谢各位答复!不知道斜齿间隙能达多少?

网友:
用丝杠成功的机会大些。大不了86加长,加雷塞驱动器
缺点是丝杆肯定会跳,要怎么处理你去多看帖,一时说不清楚
齿条比较麻烦了,回差怎么处理,还要2边驱动!2套驱动器2个步进电机,
缺点是一个电动失步怎么办,经常要拿平尺去调/

楼主:
考虑后决定还是丝杠吧,准备采用丝杠固定螺母旋转的方法,不知道行不行。各位给参考参考!当然螺母旋转结构比较麻烦。

网友A:
Y轴双丝杠,是木工雕刻机里的高档货,丝杠往粗里买,能多粗就多粗,粗丝杠没贵多少米,轧制总的来说还是够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Y轴双丝杠,是木工雕刻机里的高档货,丝杠往粗里买,能多粗就多粗,粗丝杠没贵多少米,轧制总的来说还是够便 ...

你的建议不错!准备买4005丝杠,先装单边,如不行再装双边传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不错!准备买4005丝杠,先装单边,如不行再装双边传动。

單邊傳動,但是兩側都支撐應該可以

网友B:
这么长单边不好,就放中间,导轨上的距离要相应加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不错!准备买4005丝杠,先装单边,如不行再装双边传动。

对于移动龙门,单边丝杠=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单边不好,就放中间,导轨上的距离要相应加长点

谢谢你的答复!我是买的现成铸铁平板2000x2500mm,导轨直接放平板两边,丝杠没法装中间,只能装两边的。导轨已买好上银的法兰型。2500,2200各一副4300多大洋。

网友:
齿条传动,双电机消隙,参见大型动龙门加工中心

网友(2015-01-23):
最近有多头的丝杠 直径14导程28  1428 1632 2040 1020 1616 1610这样快速而精密 到时我们会创造消间隙多头丝杠的

网友:
有带弹簧的削间隙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