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卧艹,铣床镶条弯了怎么办,求破,严重弯曲!

楼主(2013-12-31):
材质铸铁,去年今月购进小铣一枚,当时拆开看过,镶条是直的。。。。

过了一年,应该时效差不多了,最近在倒腾双插,拆开一看,艾玛镶条弯了。。。

斜镶条,最薄8mm,长400mm,中间鼓起0.62mm左右

如果要刮研,两侧都得搞。。那么就得去掉0.62mm*2的厚度了.....

到时又怕不够厚...

网友:
材质没退火,不要刮,薄了就不能用了,不着急用的话,用工装把它撑过来,放一段时间或用气焊烤 矫枉过正

楼主:
谢特   把250车床中拖拆了    也是弯的

网友:
只要用着顺滑,不用管它

网友:
    镶条弯校直,不能靠刮直,那样太浪费了。

网友A:
最好买一根~你也牛逼的~这个都能搞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一根~你也牛逼的~这个都能搞弯~~

应该是应力的力量。。。   镶条都是铸铁。。不是我搞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应力的力量。。。   镶条都是铸铁。。不是我搞弯的。。。

你天天都搞人家,跟着就弯了,你还不承认

网友B:
好牛逼的铣床,估计铸件拿来直接用了,要不就是热处理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牛逼的铣床,估计铸件拿来直接用了,要不就是热处理不到位

艾玛     车床的小托中拖   镶条拆开一看     都是TM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艾玛     车床的小托中拖   镶条拆开一看     都是TM弯的...

纳尼?
难道是为了消除间隙么?
传说中的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