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2代失控保护设置不了,求助

楼主(2013-12-31):
各位大哥,玉兔2代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呢?我已经仔细看过泡泡老师视频多次,还是没设置成功,【我是天地飞7遥控器,里面设置有5通道三段开关,也就是可编程混控1、2】

根据泡泡老师和说明书所介绍的都是先把5通道开关打最低或最高,然后调整5通道舵角,当滑块滑到失控保护下面时,在进入高级设置里面的失控设置查看一下,在退出来,把5通道舵角恢复到100%,然后关控测试,但是我关控之后滑块就到中间去了,没在失控保护下面,哪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测试过多次了,,,

网友:
找我的帖子,我有发过一个天八的设置教程。天七天八大同小异

网友A:
我的也是兔2和天7.我觉得问题出在这“在进入高级设置里面的失控设置查看一下,在退出来”。应该是“调整5通道的舵角到滑块滑到”失控保护“下时记下数值后退出,进入”高级设置“-”失控设置“菜单将5通道对应的(好像是起落架)调到刚才记下的数值后保存退出,回到”舵角设置“里将5通道的舵角恢复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兔2和天7.我觉得问题出在这“在进入高级设置里面的失控设置查看一下,在退出来”。应该是“调整5通 ...

额,有调整5通道舵角的,还有就是天7失控设置里面根本无法调数值吧?只能调保持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有调整5通道舵角的,还有就是天7失控设置里面根本无法调数值吧?只能调保持什么的

大概步骤是这样子,具体操作记不太清了。你试一下调好5通道(起落架)舵角后,在”失控色织“里选择”起落架“后按确认,看数值是不是会变成之前调舵角数值。调好失控设置后记得要回到”舵角设置“里把之前调的舵角恢复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步骤是这样子,具体操作记不太清了。你试一下调好5通道(起落架)舵角后,在”失控色织“里选择”起落 ...

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谢谢

不客气。我找到一个天8设失控保护的帖子,你参考一下。
应模友要求,天八控设置玉兔失控返航的方法-多旋翼飞行器技术讨论区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820

网友:
我d10设置好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