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天仪0618尾顶 拆卸

楼主(2013-12-31):
0618尾顶底座已经拆卸加油完毕,但尾顶主轴拆不下来,大家有拆过的吗

网友A:
没看到图片啊,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片啊,上图看看

图中白色的金属套已经拿下来了。连接摇柄的是个螺栓,靠金属套的轴向固定,螺杆左右运动带动主轴左右移动。现在螺杆都没拿下来

网友B:
前面把手松开了没有?

网友:
套筒底下有个固定螺丝,取下来后可以拆下套筒。拆下套筒再观察里边。后边的把手柄拆下来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把手松开了没有?

是说的顶尖那侧的把手吗,已经拧下来了

楼主:
现在尾顶主轴和尾部的螺栓都能自由滑动了,滑动25mm,可就是拿不下来

网友B:
找根铜棒垫在主轴往尾座把手方向砸!不明白你说的移动25mm是什么意思!是丝杆只能旋出来25mm吗?

网友:
旋动尾部把手至尾顶套伸出至最大,用东西包住尾顶套筒就能将之拔出,尾部的螺栓套是靠顶丝固定的,起出所有顶丝后就拔下来了。要是尾顶套筒拔不出来就先把后屁股拆下,用个木条啥的把尾顶套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根铜棒垫在主轴往尾座把手方向砸!不明白你说的移动25mm是什么意思!是丝杆只能旋出来25mm吗?

多谢,已经拿下了,就是你说的拿铜棒砸,不过我是向顶尖方向砸的。移动25mm是说的主轴包括顶尖只能出来25mm。对了,你的0618的尾顶用丝杆能旋出来多少。我的只能旋出28mm。

楼主:
请看图,最长只能伸出28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图,最长只能伸出28mm

我的45左右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尾部的螺丝扣太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