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通电 遥控器打开时 舵机总是响

楼主(2013-12-31):
前一段搞个一个天宝的9g金属数字舵机,用起来感觉比之前t45 送的舵机好用一些,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如果遥控器打开,舵机在中间位置的时候有时候会发出响声,类似电子信号的声音,如果稍微动一下可能就没了,但是继续使用有可能又有了。后来我发现关闭遥控器开关后,这个现象就没有了。不知道哪位大神指导这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谢了

网友A:
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

啊?真的么  可是那个声音听起来真难受。让我们这种有强迫症的人怎么活啊

网友:
呵呵,那就强迫它

网友B:
我的也是在响,响代表他一直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在响,响代表他一直在调整。

是   我在考虑会不会是因为外力的原因(比如,飞机外壳和舵机连接杆之间有摩擦力)导致舵机不能完全恢复到中位,所以舵机一直处于调整状态,所以有声音。目前我只能猜测是这个原因……

网友C:
数码舵机就是这样,不响就不是数码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我在考虑会不会是因为外力的原因(比如,飞机外壳和舵机连接杆之间有摩擦力)导致舵机不能完全恢复到 ...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D:
电位器不太好吧,一直在找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舵机就是这样,不响就不是数码舵机

这个是正常情况啊  那就是说要完全解决要换模拟舵机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不太好吧,一直在找中点

嗯 也有可能  有没有好的舵机不会有这种情况的么 帮忙推荐一下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正常情况啊  那就是说要完全解决要换模拟舵机喽???

莫纠结了,这是数码舵机的特性,没问题

网友(2014-04-22):
受力就响,调整下位置最好

网友:
我的也响,还发热了看来这个都有过,嘿嘿

网友:
上面说数字舵机特性的。。。。
为什么Futaba的数字舵机不这样?
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舵机解析度比遥控器解析度高,所以不断调整(误差)。
当然,前提是电位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