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舵机

楼主(2013-12-31):
玩涵道,现飞t45,之后FPV。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适合飞固定翼的舵机啊,给推荐推荐,说一下理由。
另外我一直觉得飞固定翼金属的比塑料的舵机好,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求指正

网友:
KST215  这个可以

网友A:
根据飞机级别配舵机的~~适合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飞机级别配舵机的~~适合就好

恩   是这个道理  我现在固定翼t45  准备FPV  有什么推荐部?

网友:
适合就好..

网友B:
一般就行

网友:
飞直机的固定翼不懂哦

网友:
直升机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行

一般的  怕在天上出现问题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是这个道理  我现在固定翼t45  准备FPV  有什么推荐部?

64涵道?银燕9G足够了

网友(2014-03-15):
正在看中。。

网友:
kst515本人用过来锁尾,其实不好用,215还过得去

网友(2014-07-15):
恩   是这个道理  我现在固定翼t45  准备FPV  有什么推荐部?

网友:
一米左右的上银燕金属9克的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