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图传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31):
请教各位老鸟,我用的dji 5.8g的图传,在城市里每次飞了不到几十米就全雪花了,请问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图传的传输距离,或者抗干扰能力,我就听说过平板,不知具体操作,望各位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A:
这太不正常了,1是附近有强干扰源 2 图传发射机接收机或天线有问题 3 接收机和发射机不在同一频率

网友B:
检查 TX RX 是否安装正确。
检查发射端附近是否有信号干扰。
跟换场地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 TX RX 是否安装正确。
检查发射端附近是否有信号干扰。
跟换场地测试

换过场地的,tx和rx也是正确的。主要是高度,有时上50米以上就雪花了。距离大概要个200米以上才会雪花。我小精灵那套图传就好些,但是没ods看不到距离,但明显比这套距离要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太不正常了,1是附近有强干扰源 2 图传发射机接收机或天线有问题 3 接收机和发射机不在同一频率

第一个场地我估计有,换到一个我最爱去的场地也不行,我小精灵那套也是5.8g图传,在这个场地可以飞很远,很高。因为没iosd所以看不到距离。我准备给两套换换,看是不是新买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场地我估计有,换到一个我最爱去的场地也不行,我小精灵那套也是5.8g图传,在这个场地可以飞很远, ...

如果是这样建议换一套图传试试,很有可能接受机和发射机频率有些偏差,可以用马可尼的仪表测一下。或返厂修

网友:
飞200米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 TX RX 是否安装正确。
检查发射端附近是否有信号干扰。
跟换场地测试

昨天去郊区又测试了一下,还是高度超过40-50米就开始雪花,我就把头一个飞机的发射端换到evo上就正常了。检查了这个新的感觉没什么损坏。请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