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侧翻,客服帮看看是咋回事

楼主(2013-12-31):
650V机架+XA四合一电调+老650电机+12*4E木桨
电机转向正常,桨没装反,这个配置以前有V2飞控飞的,没啥问题。
换了SX飞控好久了,才装起来,首飞侧翻,

飞行数据,看不懂。http://log.xaircraft.cn/#2013_12_31_123653.915_2.0.00.00

网友:
啥问题呢?

网友:
电调线插错了?

楼主:
电调没错,四合一的电调很傻瓜,原来一直用v2的。我也不懂事什么回事,重新扒拉又插就得了。

这sx我的怎么飞起来软棉棉的?加大感度,就抖。降底感度到合适了平稳了,但一点点微风就晃来晃去。换了apc1147后稍微有一点点的改善,到上述问题还在存在,晃悠晃悠的很难控制,根本没办法走航线,还没哈4,和兔子好飞。

配置:650v+xa4合1电调+老650电机+apc1147+3s电池。

楼主:
不是说sx的手感很好吗?你们的sx好飞不?我的飞不好,拆了打包了,都想卖了。。。。。。。

网友:
楼主pm飞控转让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sx的手感很好吗?你们的sx好飞不?我的飞不好,拆了打包了,都想卖了。。。。。。。

感度调节理解错误!高速航线用7通道旋钮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调节理解错误!高速航线用7通道旋钮调节!

我一直用旋妞来调的感度 t8fg的控。现在通过旋妞逆转一点,飞机比较稳了,没有震荡自激,但有点微风就很晃,软棉棉的,飘飘的,没发走航线(这里指一般的航线,不是高速暴力航线)。
按照官方的指示,飞机出现软棉棉的时候就适当加大感度,但加了感度,飞机就抖动自激。

感度的调节都是在旋妞进行。

以上情况从1238换1147后稍微有点好转。

我的调整感度方法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应该怎样正确的理解和调节感度。

网友A:
7通道旋钮调到飞机稳定不自激!链接电脑usb调节感度,府仰1.1,横滚1.1,方向1.2,垂直1.3。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7通道旋钮调到飞机稳定不自激!链接电脑usb调节感度,府仰1.1,横滚1.1,方向1.2,垂直1.3。再试试!

这个感度是针对啥情况呀?我都是1.1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7通道旋钮调到飞机稳定不自激!链接电脑usb调节感度,府仰1.1,横滚1.1,方向1.2,垂直1.3。再试试!

看了你前面的贴,可以简单理解为调参管操控,旋妞管飞控,按你方法有空在试下。十分感谢。没想到这冷清的板块还能找到人帮忙,早知道就不买那个。。。。了

网友A: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愿意为XA用户服务!就是工作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