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与电池

楼主(2013-12-31):
1:请问怎么知到一块电池可以承受多大的充电电流呀,就是充电时选择用几A向电池里充?

2:大家平时说的1C电流充电是不是指20A?

网友A:
若电池容量是2200mah,1c充电就是可以用2200ma即2.2A充电,5c充电就是2200maX5=11A充电.电池上没标明充电电流是多少C的则不应超过1C,用0.5C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电池容量是2200mah,1c充电就是可以用2200ma即2.2A充电,5c充电就是2200maX5=11A充电.电池上没标明充电电流 ...

谢谢解答,不过还是不明白,如果充电指标是看电池的话,那各种高中低档充电器又有什么分别吗?

网友B:
“如果充电指标是看电池容量...”并不是说电池的容量决定充电电流,只是说能承受多大电流,好的充电器,能提供较大的充电电流设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还是不明白,如果充电指标是看电池的话,那各种高中低档充电器又有什么分别吗?

好的充电器可以提供稳定的大电流充电,还有各种保护。

一分钱一分货,充电器建议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充电指标是看电池容量...”并不是说电池的容量决定充电电流,只是说能承受多大电流,好的充电器,能提 ...

额,那请问1s,2s,3s,4s的电池各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充电器可以提供稳定的大电流充电,还有各种保护。

一分钱一分货,充电器建议买好的。

谢谢,我的充电器是6x80c,他能用多大的电流给什么样的电池充呢

网友:
我想说的,他们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