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多旋翼如何转弯??????????????

楼主(2013-12-31):
多旋翼如何转弯,求具体打杆过程。固定翼是副翼方向俯仰联合打,不知道多旋翼飞控怎么个打法。

楼主:
飞机的任何动作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动作,滚转、偏航和俯仰,三个动作依次需要副翼、方向舵和升降舵来实现。
实际上飞机在空中转弯很复杂,同样包括了这三个动作。以向左转为例,飞行员踩左脚蹬,方向舵发生偏转,同时向左压杆,副翼偏转,飞机左滚转一定角度后,回杆,这个过程叫做压坡度。此时由于机翼不水平所以升力已经存在一个很小的左分量,飞机已经在左转,但转弯半径大而且在掉高度,所以飞行员此时要拉杆使升降舵偏转,飞机做俯仰动作,机头上抬,产生了更大的升力,这样飞机就可以在不丢高度的情况下实现小半径左转。在转弯到一定角度后,飞行员将杆复位,松开脚蹬,同时向右压杆,又滚转至水平位置,回杆。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左转动作。很多时候飞机的转弯只是利用操作杆完成,曾经玩过航模的人都应该清楚,方向舵不过是起飞和降落时和前起联动调整划跑时才会用到,空中转弯完全依靠副翼和升降舵完成。
如今大部分书都没有详细讲过飞机转弯的过程,但通过看一些录像还是能够发现蛛丝马迹,飞机转弯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开始的压坡度和后来的回正过程。

另外纠正一下前面的一个误解,飞机飞行包线曲率越大(或者说转弯半径越小),飞机承受的过载越大,一旦超过了翼载荷飞机就会解体,同时飞行员也无法承受,所以现在的战斗机允许最

网友A:
多旋翼直接偏航就行。
看你转多大的弯,多***度。

速度快,需要滚转来减小漂移。
如果转180度,大概要俯仰来减小漂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直接偏航就行。
看你转多大的弯,多***度。

直接打方向和俯仰前进就行么?

网友:
航向角(副翼)和俯仰杆

网友B:
多旋翼能原地掉头,还不会转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能原地掉头,还不会转弯??

是的,就像你人在原地转向一样

网友:
熟能生巧吗?

楼主:
是指弧线转弯,8字那种

网友:
估计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是。多选翼画圆,机头锁定圆心方向,就像我们拍一个雕像,空 中360度拍摄。可以使用航向锁定模式,用12通道跑圆航线,4通道调整机头方向完成。

网友:
這跟固定翼差別好大!因該拿直昇機來比較會比較合理!
基本上跟搖控車差不多!差別只在可控制高低多了側邊行駛